AB400系列变频器,送电不进入系统

楼主(2020-05-09):
新拿到手一台AB400系列变频器,遇到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希望可以得到师傅们的帮助。
AB400系列变频器,送电变频器不进入系统
把图上这款板子和主板拆下来,单独送550V直流电,现象还是一样,不进入系统。
测量5V 10V 24V电压都有,想问一下,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或者知道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的师傅,帮我解答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板子长得像台达代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板子长得像台达代工的!
AB变频器4系列的产品都是台达代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说是台达代工的,哈哈

网友C:
你这个感觉像是控制板故障,这个底下的电源板和驱动板,是和之前的台达F系列一样的,只不过物料有一丁点差异,至于能不能代换控制板没试验过

网友D:
自检没有通过,必须三相380给电,缺相就进不去系统,同理直流母线加电也进不去系统,还有一个可能,主板的存储坏了也进不去系统,这两种亏我都吃过

网友E:
回复 网友C:
感觉驱动板一毛一样。

网友F(2020-06-16):
就是台达代工的,这破机器爱炸机

网友G(2020-08-05):
这个必须加三相380才进系统,单独给直流就是你说的这个故障

网友H(2021-01-29):
有没搞好?我也遇到这情况,三相供电、就是母线电压起不来,只有几十伏,直接同时加380AC与550VDC,不来。另外弄块主板换上,可以进入了但会报其它故障。
换块主板修改功率并恢复出厂,断电后再上电,又是只显示ALLEN-BRADLEY了。前后检查关键电压+5V为+4.92V、+15V为+14.95V、-15V为-14.92V、24V为23.4V、10V为10.2V。不敢再想换主板去改功率一事了。
请大师们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I:
连不上驱动板,按这思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