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9):
请教大家,变频器可以通过外围信号停止运行吗?

网友A:
设成外部端子控制不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很多这样用的。

网友C:
估计他是想问,用来自启动控制回路以外第三方信号停机!可以的!随便模本说明书出来看端子编程定义!

网友D:
将"运转控制"参数设为"运转指令由外部端子设定"就行了。

网友E:
楼主说的是外围信号是指外部端子信号 吧

网友F:
变频器可以通过变频器本机上的操作面板启停,可以通过接线盒的接线端子启停,高级的还能通过通讯数据线进行启停。

网友G:
变频器通常都可以设置外部端子控制启动、停止、正反转以及多段速度,具体的可以查看变频器使用手册来设置和接线。

网友H:
楼主发问以后,就没有回音了。这个问题,如果知道变频器的使用和操作,就不是问题了。变频器的启动和停止可以是两地控制,三地控制,甚至是n地控制。这个没有问题的。

楼主:
查看了一下相关变频器的说明书,看到了变频器的运行方式可以是外部端子控制和通讯控制。学习了,谢谢大家!

网友I:
要看变频器型号,大部分变频器默认支持面板控制,和端子源控制!

还有可以动态切换为 BUS 总线控制, 模拟量控制等等!

网友J:
一些变频器即使是使用面板启动也是可以用端子停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