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0):
艾默生EV2000系列变频器自动停机,无故障代码,停机后可以正常启动。没有停机规律,同配电系统中其它同系列变频器没事。向大家请教

网友A:
检查一下启停变频器的接触器或继电器的辅助触头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B:
外部端子控制的话把运行端子短接了观察是否还会出现;

网友C:
你这个是变频器主板有问题,我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