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0):
各位大神:
     目前因为项目在定位过程中,经常需要中途停止当前的定位。因为如果检测定位途中有物料就必须转为速度模式来控制。
JEC定位停止后依然记忆着上次定位。望各位大神能伸出援手。
   感谢。

网友A:
JEC装电池用绝对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JEC装电池用绝对位置
这个和绝对值应该没有很大关系吧

网友B(2020-06-29):
在暂停信号为ON的时候,将定位启动信号(.4)从OFF置位到ON一次,即在在暂停为ON时,采集一次定位启动信号的上升沿,这样就可以取消上次定位了,恢复暂停信号时,也不会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