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0):
编写一段每天13点15分停机的梯形图(不用触摸屏),麻烦帮忙写一段给我看下。

网友A:
可以读取系统的时钟

网友B:
FX有对应的特殊寄存器用来存储时间的,也可以用时钟读取指令保存到普通的寄存器中
再用这些寄存器中的数值做判断或是比较,条件成立触发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解决,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解决,谢谢

网友C:
又是尾款?

网友D:
应该不是尾款问题,只是需要做个定时程序把。

网友E:
先不谈程序写法,当你需要这个功能时候你要考虑好如何避免突然停机会造成的安全事故

网友F:
写的时候尽量避免设备运行时突然停机会不会出现突发状况

网友G:
简单点把PLC电源插在一个定时的插座上就行了;

网友H:
回复 楼主:
楼主如何解决的简单说说,咱们好结帖处理哦

网友I:
d8013之类的地址吧,比较下就行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G:
简单点把PLC电源插在一个定时的插座上就行了;

没有触摸屏的情况下,这是个好办法,用个时控开关,触电接PLC输入端,时间可以随时设定与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