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roface和三菱QPLC地址是如何映射的?

楼主(2020-05-10):
proface GP2500与三菱Q通讯。
可以确定的是触摸屏中的地址M316与PLC中的M51对应的,也就是在屏幕触发M316这个点,PLC中可以看到的是M51这个点有变化。
不解的是我理解触摸屏中的M316应该对应PLC中的M316点。但实际却对应M51这个点,这种关系是在触摸屏中还是PLC中实现的?在哪里可以查到这种对应关系?触摸屏中我把所有的功能都打开看了,没看到有设定这种关系的。PLC中也没找到。
因为新手,所以麻烦指教,谢谢!

网友A:
直接在程序里面查找,查找得到就是直接用,不过看你的肯定是直接应用了,只是在程序内部批量转换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