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0):
请问下FX5U组态了两个个FX5-4AD-ADP

如果读A2的CH1的数据,是不是直接MOV SD6660 D0就可以?

网友A:
而且可比例缩放,偏置后直接读出

网友B(2020-06-29):
三菱有专门的模拟量说明书,需要先设置模块里面允许,正常来说都是需要比例缩放加偏置值才对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