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0):
对西门子不太熟悉,程序也是好不容易才拿到的。
程序中设备的一系列顺序动作都是这样设计来触发下一步的动作。

这个是法国机器时不时会出现执行到某处不动作。有时候一个月两三次,有时候几个月一次。
领导有时让换气缸,换传感器,调气压,断电复位。。。。

网友A:
取的是T23的上升沿?

A气缸开行程ON后,T22延迟ON,然后在T23延迟ON,

当T23 ON后,第一次扫描,M26.6=ON,
B气缸开ON,自锁。

第二次扫描M26.6 OFF掉。

B气缸是ON的,自锁状态保持,断开条件只有A气缸行程开关。

不知道分析对不对。

用欧姆龙的模拟了下,貌似没啥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取的是T23的上升沿?

A气缸开行程ON后,T22延迟ON,然后在T23延迟ON,

当T23 ON后,第一次扫描,M26.6=ON,
B气缸开ON,自锁。

第二次扫描M26.6 OFF掉。

B气缸是ON的,自锁状态保持,断开条件只有A气缸行程开关。

不知道分析对不对。

用欧姆龙的模拟了下,貌似没啥问题吧,

你这个用 OMRON PLC 模拟的,第一个定时器 不是OFFDT(断电延时定时器)吧, 楼主这段程序的意思是 ,只要 I3.2 触发接通,第一个定时器会延
断开,但是会立即接通,过100MS 后第二个定时器接通,T23 延时接通,M26.6 接通一个周期,瞬间Q13.2接通保持,直到 I3.2断开,Q13.2断开。

也可以用 西门子的 PLCSIM 来模拟。

貌似他这个程序 用延时断开,有点多此一举,虽然我不熟悉他的 工艺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的是T23的上升沿?

A气缸开行程ON后,T22延迟ON,然后在T23延迟ON,

当T23 ON后,第一次扫描,M26.6=ON,
B气缸开ON,自锁。

第二次扫描M26.6 OFF掉。

B气缸是ON的,自锁状态保持,断开条件只有A气缸行程开关。

不知道分析对不对。

用欧姆龙的模拟了下,貌似没啥问题吧,

谢谢。看西门子定时器使用的时候发现定时器是异步更新的,与三菱和欧姆龙不一样。假如在某一个扫描周期内,执行到程序段124和125之间,T23计时时间到,T23ON,M26.5on,在下一个扫描周期的时候就不能触发下面的自锁了。虽说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应该也会遇上。

网友C:
今天看到两个关于定时器异步刷新问题的帖子了,我们用的信捷PLC也是不定时的出一些问题,每次都是断电重启就好。程序对我们完全封锁的,看不到,不知道信捷是不是也有这种刷新机制,工程公司的人当时做编程时用了大量的定时来做通讯控制,还有些是靠人机界面翻页控制通讯,因此出过问题。抽空要仔细读读信捷手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