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模块et200系列如果坏了更换的话需要重新考程序进去吗?

楼主(2020-05-10):
这种西门子模块et200系列 如果坏了更换的话需要重新考程序进去吗?还是直接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A:
叫分布式io模块,第一个是通讯模块,其他是输入输出模块。任何模块都没程序。这一组是从站,程序在主站上。

网友B:
判断哪个坏了,可以不用停电,直接拔下更换。

网友C:
楼主 首先要明白,这种I/O 模块是没有程序的,程序是下载到CPU中的,CPU中间的用户程序 操作 I/O . 地址映射到 I/O站,
只不过是 分布式 I/O 模块,可以直接更换,即插即用的;
再有注意,有带安全的模块是需要配置通道参数的,新模块需要重新配置。

网友D:
就相当于PLC扩展了好多功能模块一样,故障直接替换即可,不用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