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1):
我这是一个欧姆龙传感器跟西门子1SI的232通讯,接线是COM口对应西门子模块的顺序依次是
2-5
3-1
7-2
8-6
5-8

如果只接2-5  和  3-1可行否,也就是RTS CTS不用?
232为什么接这么多线。

网友A:
一般正常的232就接3条线,发送、接受、地,图一的518,你这个图一与图二都不一样呀。

网友B:
没见过你这个类型,看似是有点特殊啊

网友C:
老实的照接线图接;

网友D:
RS232至少要3根线的,发送、接收、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