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知道这是个什么神器了

楼主(2020-05-11):
一直都不知到红圈里是个什么东东,这次虎门大桥事件有个抖音在介绍防震时,提到了这个是防震锤。

网友A:
看上去这么小的东西能起作用?

网友B:
就是个碍事的家伙.
它的碍事让电线忽悠不起来.即不同步,不和谐使得振动不顺利.

网友C:
这类东西都是做过风洞试验的吧?否则怎么能确定它的形状和质量呢?这玩意不能随便加。

网友D:
干过电力线路的就知道这个小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类东西都是做过风洞试验的吧?否则怎么能确定它的形状和质量呢?这玩意不能随便加。
这个我想肯定是做过实验的,看到很多电线上都有的,要不出了问题那就是大事了。

网友E:
抗震用的,原理也简单,也是经过多次试验改进再确定形状的。

网友F:
这个在仿生上有过介绍,这种结构类似昆虫退化的翅膀。

网友G:
看了一下资料
说是防止吹风导致线缆打转磨损
不知道这个到底防震效果如何!

网友C:
回复 楼主:
最近这次虎门大桥震动,到现在也没个所以然,都是估计,但一开始在桥上加了路障护栏,破坏了原来的平衡,可是去了这些添加物,还是在震,停不下来了。

网友H:
这个还是第一次听说,开眼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