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高速计数器怎么实现循环计数

楼主(2020-05-11):
现工程上使用了一台FX5U-80mt,轴上连接toyo-J360-RZ编码器,每转输出360个脉冲,想要实现记录旋转轴当前角度。PLC设置如图。有个不明白的是高速io设置中的环形长度是什么意思,我理解为每转的计数值,计数值到达设定值后清零循环计数,所以设置为360,不知道是否正确。现在发现SD4500寄存器的数值持续增长,求大神解答!

楼主:
之前使用的一直是3G,没接触过过5U,使用上有些不明白。

网友A:
环形长度太小的话,一次检测会不会过好几个长度.

网友B:
高速计数器的型号是FX3U-2HC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是很清楚这个环形长度的意思,查手册,百度也没有什么有效信息。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用的CPU模块上自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版主,请问这是哪本手册上的内容?我用另外方式实现我想要的功能了。用DHCMOV传送当前值,之后再清零SD4500,重新开始计数。

网友D:
想问下计数可能会溢出吗?如何防止溢出?

网友E(2021-06-18):
回复 楼主:
能发一下SD4500怎么清零的么
我这里清不掉

网友F(2021-10-20):
回复 网友E:
复位高速计数器,自然清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