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1):
好文章

在电气仪表接线过程中,线号管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成熟的配电技术肯定离不开线号管,但是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很多人都不重视,以至于接线不规范,给排查故障和维护带来了麻烦。

关于线号管的常识:线号管的方向问题,你了解吗?
号码管又称线号管,可以很确定的说:套取号码管是有一定方向的。

01
号码管的正确方向

1,号码管水平方向或置于接线端子两侧时,号码管文字方向从左往右读数。

2,号码管垂直方向或置于接线端子上下两侧时,号码管文字方向从下至上读取。

3,如图所示:号码管在不同角度时,文字方向视相位角而定。

例如:当套管方向在1,3角时,文字方向从下往上读取。
例如:当套管方向在2,4角时,文字方向从上往下读取。

02
号码管的正确使用

1,端子排或者用电设备大小不一,排列参差不齐时,号码管应相互对齐,排列成行。

2,导线在端子处单个独立接线时,号码管应紧靠端子一侧。

3,导线在端子或者用电设备上成排接线时,端子排或电器元件大小一致时,号码管应紧靠接线端子侧。

03
线号管的作用

1,电气仪表接线过程中需要套线号管,线号管上面会清楚的标明线号或者设备回路号,能够让电气维修人员在维修保养过程中快速准确的看明白这条线是从哪里来,要去哪里的。

2,正规的接线,线号管和图纸线号是一一对应的,并且完全配好电气柜所有的线都扎的很严实,如果没有线号,会大大增加排查故障的难度和时间。

相信很多电气维修的师傅们都清楚,在复杂的控制系统中,线号管的作用几乎无可取代,十分重要。

网友A:
实际情况老师傅能把线号管打好套上就很难了,你要是要求他朝向一样,他会认为你在刁难他

网友B:
这个就需要习惯的养成,确实后来的让他养成各种习惯,就会有各种推脱的,各种理由。

网友C:
有些还是不同意楼主的.
这里面有线号,端子号之分.
我们要求都是端子头在哪,就从哪开始读.不是要分左右.
而且全部是头对齐,不是像楼主那样居中.
不是按线的功能号,而是连接号,比如24V+,即使都是24V+也不允许就用这个当号,是连接到哪对应打号.查线必须看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些还是不同意楼主的.
这里面有线号,端子号之分.
我们要求都是端子头在哪,就从哪开始读.不是要分左右.
而且全部是头对齐,不是像楼主那样居中.
不是按线的功能号,而是连接号,比如24V+,即使都是24V+也不允许就用这个当号,是连接到哪对应打号.查线必须看图.
不许用DC24V做线号?现场检修不是很麻烦---先找图,一时找不到咋整

网友E:
就是要把这些细节做好做到位,我们的设备品质才能提升

网友F:
回复 网友D:
图纸应该成为设备的一部分,小企业在设备管理上做得很不够。

网友F:
回复 网友C:
这才是比较好的方法。

网友G:
线号方向很重要,

比如,6和9,如果没有下划线,方向混乱的话,很坑人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就是要把这些细节做好做到位,我们的设备品质才能提升

现在看到的电柜基本都有打线号的了,现在这种打印机也不贵。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图纸应该成为设备的一部分,小企业在设备管理上做得很不够。
大企业的图纸在设备上的也不多,尤其使用有年头的设备

网友I:
线号标示清楚齐全对于后期的维护要省事很多!
还有就是布线要做好线号顺序排列
我们的图书没有要求全部现场放置

网友J:
这个比较费时间,

网友K:
我们做的柜子线号就是按楼主这样套的,还有标签我们也打的很完善,其实时间可能会多用一些,但是效果很好

网友L:
发个大众老线体的照片,

网友M:
线号虽然小,但事关重大,不可忽视。

网友N:
有线号查起来还是要方便的多!

楼主:
回复 网友L:
点赞了,还上图了

网友O:
我们设备基本都没有图纸,有线号的话,查起来方便多,但如果没有线号就麻烦了,好在设备都不是太复杂。有线号和图纸是好习惯。

网友P:
回复 网友A:
这个应该是领导的问题,只看你维修用了多少时间,不管这个的……

网友Q:
回复 网友G:
这个我也碰到过,私服使能控制线一头焊接6号,一头接9号,没有表真的会搞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