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1):
三菱Q系列03CPU USB口一开始可以连接电脑 用了3天就链接不上了 换新的CPU也是用几天就不能链接了 电脑和链接线是好的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usb接口还是很少坏的,驱动出问题了?

网友B:
多数是驱动问题,重新安装下驱动试下。

网友C:
你用其余电脑试一下,其余电脑可以就铁定是你的破本本问题,如果都连不上就是被你搞坏了

网友D:
自己电脑的驱动更新下

网友E:
换线、换电脑

网友F:
驱动重新装下再试下;

网友G:
USB己经过时了, 建议玩Q系列都选带内置以太网的CPU,,我第一次玩Q,触摸屏和PLC通迅用的就是USB,结果伺服一上电,直接就通迅不上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USB己经过时了, 建议玩Q系列都选带内置以太网的CPU,,我第一次玩Q,触摸屏和PLC通迅用的就是USB,结果伺服一上电,直接就通迅不上了。。
不过有个很恶心的一点就是,拿QXUDE举例,网线通讯明显比USB慢、卡,这点我就觉得奇怪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