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1):
CC-Link配置窗口网络参数,设置站信息如下提示:

网友A:
刷新地址X100、Y100,这个起始地址太小了吧?
你基板上放置哪些模块,设置哪些地址,和这设置的刷新起始地址冲突了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解决了

网友A:
后来具体改了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来具体改了哪里?
多添加一个CCLINK主站模块,本来就一个主站模块

网友A:
一个QCPU是可以带多个模块的,之前的报错还是因为删掉的这个模块地址设置有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QCPU是可以带多个模块的,之前的报错还是因为删掉的这个模块地址设置有冲突。
是的,非常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