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1):
当Somachine联机时提示:选中的目标系统和连接的设备不匹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检查项目中选中的PLC型号和联机的型号是否不一致;
2.检查项目中PLC的固件版本和联机的PLC是否一致,必须是二者一致。
文章根据第二点进行解决步骤说明:分为两种方法:1:通过USB刷固件;2:通过SD卡刷固件。
更新前注意事项:1:更新前请备份一份原始程序,不然会丢失原来的程序。2:固件更新时,请不要断电或者断开通讯电缆,避免设备损坏。3:确认PLC的通讯串口未被其他设备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