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1):
是不是24CXX系列啊

网友A:
BR24G128FVT-3GE2,丝印代码:4G12,封装:TSSOP-B8

型号: BR24G128FVT-3GE2
丝印代码: 4G12

网友B:
用RT809H编程器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http://pdf.icpdf.com/pdf6/ROHM/BR24G128FVT-3_datasheet_1101739/179990/BR24G1_datasheet.pdf

不知道普通的CH341可以读写不

不知道你怎么感觉CH341能读写I2C接口的器件?
不能.

网友D:
USB转TTL可以,不过你得自己写上位机写通讯协议来读数据了

楼主:
和普通24CXX一样,我两个编程器都可以正常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