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1):
咨询哪位能做:多通道模拟信号/开关信号数据采集,总线传输,标准协议通信上位机

网友A:
这个论坛的几乎都能做.
只是你说的太笼统,没有技术指标要求.
比如多少通道,采集精度/速率,什么总线/传输距离速率,标准协议比较多需要哪几种?上位机要多上,仅仅监控,还是高级计算,还是mes,还是调度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