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1):
今天修改程序,发现1200系列的CPU自带模拟量输入只能是电压信号,输出只能是电流信号,很差劲啊

想想扩展模块,电压电流可选,实在没话说了

网友A:
串电阻,4-20ma,串入250Ω精密电阻,得到1-5V电压信号,再并入模拟量输入端,电流转电压完成,电压转电流同理

网友B:
因为输入不管电压还是电流,并个电阻就可以变成电压了,输出电流,你并个电阻可以变成电压,比较通用啊 ,他自己也减少了主模块上的工艺

楼主:
电阻我只有0.5KΩ的,我不会选用0.25KΩ,0.25K的人才选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阻我只有0.5KΩ的,我不会选用0.25KΩ,0.25K的人才选用
哈哈 你牛,牛出格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阻我只有0.5KΩ的,我不会选用0.25KΩ,0.25K的人才选用
不伤大雅!不过要求不高的话250在某些场合还是能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250,等效于分辨率降低了!!
电压信号10V分辨率27648,5V就只有一半!!正常人是希望分辨率高一点为佳,除非家里喂了很多毛驴的才优选那种降低分辨率的方案

网友A:
回复 楼主:
很多仪表的阻抗超过250欧,尤其是二线制的,可能会带不动,一般的,大多数仪表说明书也是会推荐使用250欧的电阻,你有500欧的,并联不就是250欧了嘛

网友E:
这么设计应该有商业上的考虑吧,要不来个大而全,小应用1个CPU本体搞定,拓展模块卖谁,

网友F:
西家的东西就是这样,CPU本体最大才24点,做个有20多个气缸的小设备都要扩展一大块模块。。

网友G:
并一个500欧的就行了

网友H:
怪不得我这儿的比例阀也选的4~20ma的,原来是这个原因啊。

网友I:
没话说了,还来发帖说,这文化水平,月工资几十K的“技术人员”,又惦记着年底积分兑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