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2):
三菱有没有跟西门子一样的置位优先复位优先指令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菱有没有跟西门子一样的置位优先复位优先指令

A,FX系列没有,因为容易与RS通讯指令混淆,Q,L,IQ-F,IQ-R系列可以使用下列指令:

网友B:
置位和复位指令,哪个放在后面哪个就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