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2):
西门子300plc自动程序编写格式是什么,初始化程序,以及怎样一步一步的执行,编写的格式是什么

楼主:
这个m80.0和m80.1怎么来的,什么意思啊

网友A:
看符号表,没有就看交叉引用,或者搜索,如果都没有,那应该就是WINCC的赋值,什么意思就得分析他在程序里作用了

网友B:
看符号意思是一直为0和一直为1,这两个变量一般是自己编写,多用于填补某些功能上用不到接口,比如通用报警功能。

网友C:
常通和常断,一般谋在ob1块内,

网友D:
PLC→属性→常规→系统和时钟存储器
首字节默认地址是1,很显然,你设置的地址为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