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2):
各位师傅,我有个200千瓦的电机,星三角启动配多大的交流接触器合适,我要做成柜子,去申请CCCF认证,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如果就是图上电压等级的话,图示值仅供参考,实际电流以电机铭牌为准

网友B:
200KW电机,电压标准有10KV、6KV、1KV、690V、750V等等很多种,你的电压???

网友B:
国外还有3相208V、3相440V、国外国内均通行的还有3相380V,不说出来电压,支招也是白

楼主:
老师,我这是用380伏电压

网友C:
200KW的电机还用星三角啊?
还是用变频或者软起吧!
坚持要星三角的话就主和角的不能小于额定电流
星的小一档吧!

网友D:
别人尊重你   你更应该尊重对方     论坛上 参照本内容 假如 楼主不再进一步描述有关技术数据 按常规应该是380供电,,,,,,建议用,,,

楼主:
谢谢老师们,刚刚一个师傅说,用两个cj20_250的和1个cj20-160的,总感觉有点小了吧

网友E:
400a两个 250一个,热继电器可以选300a左右的

网友F:
两个400A一个250A

网友G:
= =楼主,加个变频器或者比星三角启动要好啊……

这么大电流……

网友H:
既然是工频星-角启动,接触器还省呀?打一些工程裕量吧。否则,直起几次,触点就烧坏了。还得换。星-角启动的电流冲击可是不小。

网友I:
干嘛不采用楼上说的用变频器或软起。

网友J:
回复 楼主:
建议再放大点CJ330A,2台;星型CJ160A

网友K:
回复 网友I:
消防不允许用变频器和软启动器。

网友K:
回复 楼主:
250A的正常运行都不够,不要说启动消防泵。国产的东西你打个5折用才行。
CJ20标配400A+400A+250A。

网友L:
我选的话至少两台500A一台400A

网友M:
引用 网友H:
既然是工频星-角启动,接触器还省呀?打一些工程裕量吧。否则,直起几次,触点就烧坏了。还得换。星-角启动的电流冲击可是不小。
版主说的极是。

网友N:
是否还要考虑海拔问题,还要在增加一个等级

网友H:
回复 网友M:
嘻嘻,向你学习呀。

网友O:
都是高手

网友P:
2个300A,1个160A

网友D:
引用 网友P:
2个300A,1个160A
200千瓦电机运行电流就已经接近400安了

网友Q:
运行电流约为404A,启动尖峰电流,鼠笼式电机是额定运行电流的5-7倍,绕线转子电机一般为2-3倍,尖峰电流持续大约1-2秒

楼主:
谢谢老师们,我选了两个400A的,一个250A

网友P:
回复 网友D:
三角运行时,两个接触器运行电流为对半多点。400A的一半也就200A

网友R:
额定电流如400A,启动时上端接触器和星型接触器承受电流400A*1/3=133A,切三角后上接触器承受400A(切换时不动作,可以不放大),三角接触器承受电流400A/1.732=230A.但是考虑各品牌接触器产品质量差异,特别是国产,切换时动作的接触器一定要注意放大。400+400+250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