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2):
如下相同的逻辑结构,在西门子S7300中模拟运行结果,计数器C0可以正常计数,C1不能正常计数。在台达PLC14SS2中实际运行结果,计数器C0和C1都可以正常计数。
这个怎样解释?

西门子S7300模拟运行结果
台达PLC14SS2中实际运行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下相同的逻辑结构,在西门子S7300中模拟运行结果,计数器C0可以正常计数,C1不能正常计数。在台达PLC14SS2中实际运行结果,计数器C0和C1都可以正常计数。
这个怎样解释?

西门子S7300模拟运行结果
台达PLC14SS2中实际运行结果

从我第一次回复西门子的定时器不应该使用自身触点进行复位,因为西门子定时器是异步扫描的已经过去10多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