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驱动电流问题

楼主(2020-05-12):
请教一下变频器空载运行驱动六路脉冲电流和带载时驱动电流一样大吗?如空载50hz和带载50hz,驱动电流是否一样。

网友A:
无论是工频或是变频器,空载电流和负载电流是不一样的,会有差别的。区别最大的它的起动电流的转换,对于变频器来说它会调节。

楼主:
我指六路驱动IGBT的电流

网友B:
我感觉会有不同,不过你的设备可能测量不出差异

楼主:
为什么有时电机空载不报过流,重载报,查六路发现一路电流小,重载难道电流大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重载的时候如何测量6驱动电路的驱动电流的?不怕一不小心炸模块?

网友D:
回复 楼主:
模块导通压降大,或者电流检测电路有问题会报过流,和模块的驱动电流没有直接关系

网友E(2020-07-04):
空载与带载,发生的条件不一样,打个简单比喻吃过饭和没吃饭,你说空肚子干活与吃过饭干活,一样吗?带载是检测驱动电路的必要条件,驱动电路有什么问题,很容易表现出来,空载理论上应该没有电流,但由于变频器驱动电路的功率器件的特殊性,还是有一点电流的。再换一种说法,变频器空载,不带电动机,启动变频器,你说变频器有输出电流吗?接上电机有没有输出电流,你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