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2):
设备整机出口印尼,只说接入电源690V,设备共有电机功率合计15KW(三相),
控制电压用开关电源变直流,没问题,关键是电机电源怎么办呢?
用变压器感觉不合算,不用吧,在国内怎么试机呢?
还有个问题,电气元器件是否需要什么认证呢,比如S7-200 SMART只有CE认证,是不是就不能出口呢?

网友A:
好像没说,之前选型就正常选的,就考虑电压问题,其他的还是正常配置

网友B:
电机3KW以上国内用都是三角接法,电压380.你690v正好可以改成星形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3KW以上国内用都是三角接法,电压380.你690v正好可以改成星形接法。
配380的电机,星接,你确定可以这样用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刚又专门找了个电机看了下铭牌,380v角接的电机,星接的时候电压是660v,你这个690v的电压不知道有没有影响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3KW以上国内用都是三角接法,电压380.你690v正好可以改成星形接法。
配380的电机,星接,你确定可以这样用吗?

我们公司690V星型接法的电机的,300-500KW的,有时会接380V,但只是空载。

网友D:
从理论上来算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E:
看那边监管怎样,我们是自己买自己在国外用,不是销售出去,SMARTA一路顺利过关。

网友E:
690伏指的是变压器二次端电压还是用电设备的额定电压,要问清楚。
如果是前者,380伏电机改接法可以用,国内有些场合6千伏电动机和10千伏变压器混用的时候常用的措施,注意相间绝缘的等级。
如果是后者,恰好是690伏或在-5%之间,还可以,+5%就到了720多伏了。

网友F:
我单位出口印尼设备电压是380v的呀!电器原件也没有认证,不知道情况是否一样……

网友G:
我做过出口印尼的也和楼上一样都是380V的啊,没有遇到690V电压的情况,难道印尼国内有几个用电电压等级这个我不清楚了。
电气元件不需要特殊认证。整套设备出口几乎没有什么额外需要注意的地方。只不过是客户方面提出要求的才需要满足比如我们的德国客户就要求欧洲认证的电气元件,这也只是这个客户提出的要求,不是出口要求。

网友H:
客户没有提出要求,就你选什么件用什么件。毕竟是出口,国产件也要选大品牌的。电压问题最好在核实一下。

网友I:
印尼的普通工业电应该是380V,您说的这个690V是不是像国内的660V一样,专门供大型电机的。我们用的西门子贝德的电机,4kw往上星三角接法就是380V/660V了。

网友J:
电压那些不提,之前做缅甸设备,有的要求符合CE就好,也有的华裔老板要求3C都可以,这个最好还是提前沟通好。

网友K:
回复 网友B:
660V可能是矿用的设备。
380V电机改660V不行的,电机相间和对地绝缘都不够,必须要电机支持660V的才行。660V的电机与380V电机绝缘处理不一样。

网友B:
回复 网友K:
这里说的380改660,是因为380的时候是三角接法,改成星形接法后就要用660的电压了 。电机线圈电压没有改变。

网友K:
回复 网友B:
虽然电压可以这样换算,但电机绕组对地电压提高了,绕组相间电压也提高了。380V电机是按380V电压设计绝缘的,当用660V电压时绝缘就不够了。
看到过修660V电机,是用的两层绝缘纸,绕组引出线绝缘层也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