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2):
发现家里净水器MRO1683-100G滤芯报警,安装净水器给送的2个PC滤芯,自己停电停水更换后,还是报警,打电话售后服务要50元服务费,就自己看说明书,网上搜索没有,最后联系到厂家把净水器面板下开,送电送水后复位报警消除,只要努力,没有维修电工干不了的

网友A:
小问题自己动手,还可以掌握到一些旁类的经验。

网友B:
我都是自己做的。。。

网友C:
净水器除了滤芯其他的真的不值钱了

网友D:
这种净水器,也叫“反渗透”法原理。可以把微小的细菌过滤掉,出水的颗粒小于50就是直接饮用水。缺点,用水量很大,有效的纯净水是总水量的30%左右。这种滤水器要注意压力过高的自来水输入,会导致水的接头断裂跑水,如果住楼房,将对楼下造成损失。会闹邻里纠纷的。所以,这种用水器的日常检查维护,都有工作量。

网友E:
习惯购买矿泉水,不喝过滤水,南方是这样的。

网友F:
前几级纸质滤芯,需要定期更换
改用陶瓷滤芯吧,半月请出清理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可以改吗

网友F:
纸质滤芯后有活性炭滤芯,然后才是渗透膜
跟换活性炭滤芯一定要先断开与渗透膜滤芯的链接管,放水直到水清澈后在重新链接,否则渗透膜就废掉了---曾经的教训
当年换个纸质滤芯要300多,整个机器够现在买个苹果X,不过直饮水是好喝,比市售矿泉水都好喝

说回这个纸质滤芯,估计这个可以替换,具体你在看一下尺寸是否匹配

陶瓷滤芯特点:

   1、孔径分布均匀,过滤精度高,可达到0.1微米,自洁状况良好,本身无污染。

    2、易于再生,可用毛刷刷洗,砂纸打磨,清水冲洗和反洗。

    3、微孔陶瓷滤芯是以硅藻土等为主要原料,经成型。高温烧结而成的高级过滤材料。

    4、广泛应用于应用水,矿泉水净化,除菌及医药电子行业无菌水,消毒水,高纯水堵塞制备等。

    5、独有控制膜层,过滤精度和流量等高于普通PP棉滤芯。

   6、经济实惠,使用寿命1年以上。

看供水水质,定期清洗一下,我家是二次供水,所以一月清洗2-3次

由于其孔径很小,水通过效率可能很低,可能后边的渗透膜要待料,不过可以弄个试试--安在活性炭前级,或用一个替代二个纸滤芯,反正也不贵才JISHI块

我现在用的这样的,安在水槽装洗涤液的位置,出水量足够饮用,滤芯按功能选择直饮/除垢,滤芯价格近200

楼主:
我们有5个,PC棉,活性炭,pc棉,反渗透,后置活性炭,你的意思把2个都换成陶瓷还是换第一个就行
还反渗透的注意什么谢谢

网友G:
对这个感觉还是不放心,还是买桶装水喝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们有5个,PC棉,活性炭,pc棉,反渗透,后置活性炭,你的意思把2个都换成陶瓷还是换第一个就行
还反渗透的注意什么谢谢
水流经顺序“PC棉,活性炭,pc棉,反渗透,后置活性炭”,感觉怪怪的
PC棉?PP棉?
脑补了一下5级过滤器
第一个活性炭初装产生的黑炭让第二级PC棉吸收?还是再拆管排放一下?渗透不需要反冲洗?不相信渗透水再加一级活炭
我觉得可以这样,PC棉,陶瓷滤芯,活性炭,反渗透,后置活性炭
或第一级PC也不要,陶瓷滤可以达到0.1微米,渗透膜一般在0.5~10nm

网友H:
我还是喝桶装水把吧。

网友I:
工厂用的钛滤芯,可清洗,滤水可以直接喝。

网友J:
维护起来也挺有工作量的啊!过滤会产生废水都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K:
PC滤芯是什么?
我知道的有PP滤芯
水质好的一两个月换一次
要是差的水质要缩短时间!

网友L:
5芯的净水器我用过,也更换过滤芯。换下来的滤芯不堪入目,看了之后水都不想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