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3):
请教下QJ71C24N和S7200如何做MODBUS RTU通讯

QJ71C24N设定为主站使在用通信协议, S7200设定为MODBUS1#子站。
QPLC程序调用G.CPRTCL指令
以上是我阅览相关的资料看到的,

现在问题来了,编程思路咋弄????

是按照关工那个通讯来还是,,,以下是我在网络上找相关的资料

?????????????
新建工程,加个智能功能模块

安装位置根据硬件实际情况设定,此处注意起始XY地址。

双击开关设置

CH2设置如下,数据位:8。停止位:2。协议:通信协议 速度设置:与子站设一样。其它不变

双击各种控制指定

CH2设置下找到,通信控制指定用,响应返回设置为响应返回禁止

点击软件中的——工具——通信协议支持功能——串行通信模块

新建

出现窗口,点击添加

选择,协议名一项里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制造商:schneider Electric??型号:MODBUS?? 协议的功能码:此处我们选择读保持寄存器功能码03,

点击确定后,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继续添加协议

点击:编辑——软元件批量设置

输入起始软元件号(如D1000)

点击:工具——设置软元件一览显示,会看到通信用到的一些软元件的设置
D1000:外部设备的MODBUS地址
D1001:外部设备数据的寄存器起始地址
D1002:读取的数据个数

点击:在线——模块写入,选择正确模块写入,写入完成后,会弹出提示框

G.CPRTCL指令说明:

Un:模块开始IO信号(智能模块的起始XY地址四位中的中间两位,如0060)
n1: 通信端口号(CH1:设置1,CH2:设置2)
n2: 连续执行的协议个数
(S):控制数据保存的起始地址 (我们设置D0)D0=执行结果??D0+1=执行数结果??D0+2到D0+9=执行协议编号指定??D0+10到D0+17=校验一致接收数据包编号
(D):通信结束时ON的标志位

网友A:
用软件的通讯协议支持功能,做主站。也就是你网上看到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