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xroth伺服问题

楼主(2020-05-13):
这种伺服电机驱动器如果伺服电机连轴器松了或者换电机或者换电机传动丝杆更换了了是不是要重新连接电脑设置原点?

楼主:
如果连接的plc是三菱的就不用连接电脑重新校正原点?如果配了西门子plc的就要用驱动器软件重新校正设置回归原点?

网友A:
这个没玩过,FESTO的配置了绝对值编码器的伺服电机如果更换了电机或者联轴器松了,需要重新设置参考点;
另一方面也要看它的程序怎么写的,如果程序里面在每次开机都让伺服寻下零点,那么你也不用用电脑设置参考点;

网友B:
我遇到的rexroth,更换之后或者遭遇撞击点位偏了,需要调点位,通常有两种方法:1,移到每个所需的点位单独调点位;2,用专用软件一次性调整

网友C:
三菱PLC不是连接电脑回原点,是通过PLC的指令回原点。

网友D:
增量式编码器的话,直接通过屏或者PLC启动回原点命令即可;
绝对式编码器的话,要通过软件或者PLC指令来设置原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的rexroth,更换之后或者遭遇撞击点位偏了,需要调点位,通常有两种方法:1,移到每个所需的点位单独调点位;2,用专用软件一次性调整
用的是indra软件吧?一次性调整具体怎么调能讲解说下步骤吗?

网友E:
之前遇到力士乐的另一款伺服,也是用IndraDrive调整参数,驱动器看着没这么大,是靠电池保持位置的。
编码器种类很多,厂家一般宣传的增量型、绝对值【单圈、多圈】,其中绝对值又分机械式、电池式【增量+电池的方式】;

机械式绝对值编码器:靠刻度盘的刻度读取位置,即使断电或者脱开编码器电缆状态下转动电机上电还是能读取准确的位置,但是单圈和多圈断电能记忆转的圈数是不同的。

电池式绝对值编码器:常规安装在编码器电缆或驱动器的编码器插口,如果不安装电池等同于增量型编码器。如果有电池则断电会记忆电机的位置以及通讯报文的原点标志位,但是电池电量低,则切断电源时位置会丢失,上电需要重新指定原点位置。

你如果只是更换联轴器或者丝杠,只需要调整定位的位置,在PLC程序中去改变走的目标位置。
建议你先把具体问题描述了,并把电机的铭牌拍下来,有的会在电机铭牌上标注绝对值或者增量型,如果没有标注你就需要根据型号查找选型手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