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2):
按前面的内容装好树莓派操作系统并接上网线,从DHCP服务器(一般在你的路由器里)上找到树莓派的IP地址,确保运行CodeSys的PC也在同一网络,可以Ping通,就可以开始通过Codesys软件在树莓派上安装Codesys的运行包了。
但从软件的功能上来说,所有操作都在PC上进行,树莓派就是呆在那里接受命令而已,当然,如果真正要做些控制,还要做些相关的硬件工作,这些后面讲。

点击 Update Raspberry Pi,就弹出如下的界面:

填好树莓派的用户名密码,默认是pi,raspberry,咋样?单词记熟了吗?当然,这些你可以修改,方法请百度。

输入树莓派的IP地址,也可以直接去扫描Scan,正常可以显示树莓派的IP地址和Mac地址,扫不到就说明网络问题,请排除连接问题。

选中一个Codesys runtime package,然后点安装,就可以把软件装到树莓派中。

安装之前如果你点System info按钮查看树莓派,是这样的:只有硬件信息:

正确安装后,按start启动runtime,再看系统信息,是这样的:

网友A:
就是个玩具。

总线半小时掉线。

小1K买个树莓派的789套餐,不如加钱买个汇川的AM400系列二手的,也就是2K左右,一样的codesys编程。

关键是授权了,带几颗轴爽多了,不用考虑一会掉线,一会掉线。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老哥,学那么多不累吗? 我睡眠不足

楼主:
说实话这东西不是太适合工控,更适合嵌入式开发。不过现在linux,开源软件大行其道,接触一下还是好的,也整理一下自己的技术思路。PLC编程其实非常有限,自控的更多精力还是在网络、总线、集成这些内容上。树莓派其实最经济的是闲鱼买些二手的玩玩就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哥,学那么多不累吗? 我睡眠不足

老哥,赚钱啊。

生活所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