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菱45KW变频器BK0-CA1468-H40电容容量

楼主(2020-05-13):
请问这个电容的容量是多大的,我测试只有5000-5600UF,正常容量应该是多大?FR-540 45kw上面的,用了四个,两串两并

网友A:
45kw乘216就是总的电容值 ,一边几个电容就除几,就算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照这么算,45*216/2=4860 也就是说5600UF就是正常的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