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3):
例如:
  A I0.1
  = M1.0
这个STL程序里如何增加一个与指令让M0.1不随I0.1变化,M1.0始终置零呢?感谢各位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例如:
  A I0.1
  = M1.0
这个STL程序里如何增加一个与指令让M0.1不随I0.1变化,M1.0始终置零呢?感谢各位赐教

A M1.0
AN M1.0
= M1.0

楼主:
回复 网友A:
需要增加与指令,原指令不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增加与指令,原指令不变

A I0.1
A M0.1
= M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