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三菱上升沿指令的列子,一个按钮启停的

楼主(2020-05-13):
我看了一直都不理解,上升沿是一个扫描周期,可m0在一个扫描周期怎么接通又断开了啊
,

网友A:
看梯形图,你要从上而下从左到右,这个图里面M0和Y0有常开也有常闭的。

网友B:
一个扫描周期是10m秒,也就是说在10ms内接通,当一个扫描周期过(10ms)了,PLC不会再次接通,除非你再给它接通信号。

网友C:
如何判定或认为,在一个扫描周期内,M0接通又断开了的;
另外,X0使用了上升沿,M0并没有直接使用上升沿。

网友D:
M0在一个扫描周期内并非接通又断开,而是第二个扫描周期才断开。
当X0按下时,M0接通,Y0接通,请注意,Y0并未输出,只有更新输入输出映像后才会改变状态。
更新输入输出,一个扫描周期结束。
第二个扫描周期开始,受X0上升沿作用,M0断开,此时Y0的状态为ON,因此自保。

网友E:
这是一个典型的单按钮启停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