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在线等,求690V小功率变频器

楼主(2020-05-13):
由于设备限制电压690V/50HZ,电机0.75KW,需要配置变频器。
各大品牌的都问了,只有ABB有ACS880/5.5KW变频器,价格让我望而却步。
其他品牌干脆没有,或者最小15KW的,这个属于中压了吧,咋就会没有小功率变频器呢?
求推荐!
补充:电机限制品牌ABB,电压限制690V

谢谢大家,已找到合适的变频器,详见31楼

网友A:
上海数恩,SY9000,SN200G输入电压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问了,不做690V,虽然资料上有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就尴尬了,我只使用过他们的软启动,这么小的690V变频难找。
还有一个接触厂家我刚问过,北京斯达森,但是最低7.5KW。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尴尬了,我只使用过他们的软启动,这么小的690V变频难找。
还有一个接触厂家我刚问过,北京斯达森,但是最低7.5KW。
感谢你,问了好多了,7.5用在0.75上面也太浪费了

网友B:
这么小功率的690V电压的,的确没什么厂家生产;

网友C:
小电机用220的好了,弄个三相变压器,去年我给加拿大做的,0.75KW小电机人家都要求用220V的,690V的确实不好找,ABB880的最小也5.5KW了

网友D:
问一下客户,他的工厂里不可能只有690V的电压,肯定有低压的电源。

网友E:
是呢,电机用低压的小功率的,380V的也行呀,0.75kW的电机配0.75kW的变频器。或者电压低了,功率要大一个等级。对于用户的690V电网,可以用变压器降压呀。非弄690V等级的?

另,1000V以下都叫低压,超过了才算中压吧?10kV都是算中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电机用220的好了,弄个三相变压器,去年我给加拿大做的,0.75KW小电机人家都要求用220V的,690V的确实不好找,ABB880的最小也5.5KW了
都说了业主指定了,指定电源,指定电机品牌电压,还能怎么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客户,他的工厂里不可能只有690V的电压,肯定有低压的电源。
请看主题的补充项

楼主:
回复 网友E:
K版,人家指定了ABB/690V电机,还能怎么玩?

网友D:
690V变380V,然后再上变频器?
客户不讲道理,我们也可以用不讲道理的方法嘛!

网友F:
这种需求面太小了,价格贵也是合理的

网友E:
回复 楼主:
哦,那就只能是定制了。价格贵是没说的。

为什么要690V?在国内,一般这个电压等级都是因为需求的功率大才提高电压,是为了降低输出电流。节约成本。这个客户有毛病?

网友E:
西门子的G系列变频器,690V电压等级的最小是11kW的。大马拉小车?

楼主:
回复 网友E:
怪我没说清楚,设备出口印尼

网友G:
回复 楼主:
。。。。。。。。。。

网友H:
如果人家客户指定的,你就得按照人家要求报价,生意做不成就算了

网友I:
如果我是机械设计,我直接选用伺服电机驱动!!变频器+电机还有另加变压器等等,现在伺服电机价格已经很低了,直接上伺服电机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I:
人家指定ABB电机,指定电源690V
你跟我说上伺服,你确定不是来搞笑的吗?

网友J:
电机也是690V吗  客户指定就按客户指定的报价。

网友K:
我是厂家,你们用量大吗,我家可以定做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你了解ABB的那个电机吗?690V的,是星接还是角接?如果是星接,你把它改成角接,就变成380V的了。再做处理也行吧?

网友I:
这个作为一个技术人员,在前期跟客户沟通不到位,我跟巴西、泰国、马来西亚等等均做过设备,电源不配合都是用变压器、变频器甚至伺服电机解决的

楼主:
人家书面和口头都指定ABB 690V电机,以及电源690V不能更改

网友E:
不管咋说,0.75kW,960V,变频器控制,这种要求本身,就是在给设计者制造坑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网友L:
变压器----变频器----变压器,高低高,成熟方案。成本也低。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变压器----变频器----变压器,高低高,成熟方案。成本也低。
你能确保变频器后面的升压变频器,频率在40Hz以下能正常工作吗?比如10Hz

网友L:
回复 网友M:
可以的,变频器输出频率降低了,电压也是降低了的。你网上找一找施耐德  ATV61 高低高解决方案—中压电机用变频器,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你这种小功率,输入端三相整流变压器,变频器输出正弦波滤波器,升压变压器都很便宜。
我检修变频器用的三相电源就是用的一台220V变频器输出经过LC滤波器后接到220/380变压器的,测试变频器低压工作时都可以调低频率的。
验证这个方案也很简单,花不了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管咋说,0.75kW,960V,变频器控制,这种要求本身,就是在给设计者制造坑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谢谢K版指引,目前已找到合适的变频器,施耐德的ATV600御程系列满足我的要求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手里的18综合样本61/63中最高都是到500V表情,电子样本去看了下确实有,ATV61,63都有写到690。

网友E:
回复 楼主:
好!有就行了。我看到西门子的690V档,最小功率是11kW。其实,这么高电压等级的传功,用这么小功率的驱动,真的很另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