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3):
欧姆龙的光电传感器可以锁吗,防止被误碰

网友A:
一般光电传感器多用来检测有无,没什么精度啊。
锁不理解什么意思。

防止信号误动作,信号延时导通。

网友B:
不能通过控制传感器的断电来完成吗?

网友C:
这不是按钮,可以防止误碰;

网友D:
防止误动作,简单的可以通过延时来控制,即信号持续多久才认为是有效信号,少与这个时间的都不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种感应器,防止设置的界限值被改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下面贴了张图,界限制防止被修改

网友C:
这是光纤放大器;
有些型号可以通过几个键组合后锁定,防止不懂的人乱按;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这是基恩士的光纤放大器

网友E:
这个要看欧姆龙的具体型号了,应该也有这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