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3):
在一个小系统中,电源是直流24v,输入信号有一个高速脉冲(流量计),输出是直流电磁阀。
问题:电磁阀上电后,24v电源出现干扰脉冲,该脉冲通过高速计数器进入PLC,造成流量计出现正误差。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双电源没有干扰,电池电源没有试验,反向二极管、阻容等方法已经试过,无效。电源输出为10A,线圈电流为0.27A。

楼主:
图片忘记传了

网友A:
解决干扰的问题基本上只有屏蔽和接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不是干扰。把电源直接接到线圈两端,示波器观察线圈两端,就有上述图片显示的现象。

网友B:
流量计传感器供电24V用PLC自带的吧,然后电磁阀供电用单独的开关电源,看看还会不会出现干扰脉冲。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磁阀单独供电时,流量计没有问题。
PLC是24V供电,与流量计是同一电源。

网友C:
既然是电磁阀单独供电可以,为什么不呢?电磁阀和PLC的电源各自独立,流量计的高速脉冲信号采用屏蔽线且两两双绞,类似编码器信号专用电缆。PLC于现场的EMC要做好。特别是等电位的安装和布线。

楼主:
回复 网友C:
设计时是使用一个电源,两个电源只是为了确定问题所在。
现场EMC应该没问题:箱体是隔爆箱,等电位、屏蔽也做了。因为流量计脉冲是单极性的,所以没用双绞线,使用普通四芯屏蔽控制线。

楼主:
回复 网友C:
而且电源单独配了一个防爆箱,所以控制箱里除了高速脉冲,没有交流信号,包括输入和输出都是直流24的。

网友C:
你呀,可以试试双绞线的高速脉冲信号的传输嘛。试试,或许可以的?问题可能还就出在单端信号上了。为什么不用差分信号?抗干扰强的措施不采取,那就只能自己在坑里被困了。

高速脉冲信号,处理起来还是很讨厌的,特别是电磁环境差的场合。非常的讨厌。所以高速脉冲要HTL信号,要差分输入形式,这都是最基本的考虑呦。

网友B:
既然已经确定是共源导致的干扰,那么只能最小成本改善啰,功率部件的用电,一般都要和精密的仪器仪表分开来的。

网友D:
既然找到了解决方法那就按这个方法做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能不是干扰。把电源直接接到线圈两端,示波器观察线圈两端,就有上述图片显示的现象。
不接线圈有没有图示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有。非常干净的一条直线。

网友B:
10W的电磁线圈,功率不大不小。
控制回路是这样的,只要是功率器件,不论功率大小,一旦接入电网全速运行,多少会有点冲击电流的,这其实就跟微波炉一旦开机,不管功率大小,附近的收音机立马遭受电磁干扰的原理是一样的,所以,措施要么电源隔离,要么尝试同电源加装隔离装置(DC-DC变换电路)。

网友F:
是不是你的PLC没有做屏蔽线?如果没有问题,那你的电池阀是啥电压?交流或是直流?都很重要的。如果正常,你在PLC输出端使用一个小继电器隔离使用,一个可以解决的

网友B:
现在讨论的是电源供电的波动,而不是遭受到电磁波(有线或者无线电磁波)的干扰。

网友G:
不是很难,不过要现场看完后才能解决

网友G:
如果你在北京,拿我这里我帮你看看,如果是在外地就爱莫能助了

网友H:
试着PLC跟流量计的负极分开单独从开关电源接出

楼主(2020-07-01):
最终还是使用两个工业开关电源解决问题。
调试期间使用电池供电没有问题,使用精密直流电源也有脉冲干扰,但是比工业电源的干扰要小很多。
我们认为是电磁线圈作为负载使电源的动态输出性能变差,因此不能共用一个电源。

楼主(2020-07-31):
各位好。
给大家汇报一下,现在问题彻底解决了。
电磁阀线圈有问题,具体什么问题不清楚。
在测试过程中,发现在电磁阀上电瞬间有时有几个脉冲出现。只要在上电时有脉冲出现,过程中就有可能有干扰脉冲。上电时没有,则一直没有干扰。
经排查,只有当某个电磁阀工作时就可能会有干扰,如果只有它一个工作,则只在上电时有几个脉冲出现,过程中没有。而如果同时又有其他电磁阀同时工作,则一定有干扰。只要这个电磁阀不工作,则一直没有干扰。怀疑这个电磁阀线圈和衔铁有问题。
测量其直流电阻和工作电流,与其他线圈都一样,没有明显区别,工具是数字万用表。没有其他测试手段。
因阀体已经安装在管路中,拆卸不方便,只更换线圈后,问题解决。

楼主:
有哪位高手对电磁线圈有研究,请解释一下是什么原因。大家共享一下。

网友G:
上电的时候,估计阀芯卡了,加速,停止,加速,停止
磁通变化产生的 感生电动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