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3):
觉得这个图画的很不错;看看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启发

网友A:
可以的。。只是作文参考 贡献文献使用 。这个不错,,,要是 ZW1 格式就好了

网友B:
大致看了下,确实不错。
看一个电路图设计的好不好。其实从端子的设计就能看出来。此图作者在柜子内的端子设计时,会考虑到端子的规划,如PLC的IO点如 I0.0要到现场某个操作盒,那么此I0.0这条线在端子的X1:1端子上,那么X1:2这个端子上就会规划一个24V的线,将这两条线规划到相邻端子上,才能方便现场接线人员接电缆。
我画电路图其它的不难不费我心思,但是我每次在端子上费了很多心思。因为只有这样,不断的考虑现场接线人员他们从某地的一个电箱拉一条或几条电缆线到控制柜,这条电缆的所有线是接到一个端子排上就完事了呢还是要X1端子排接两条线,X5,X9端子排又各接几条线,造成电缆要剥很长,而且到处交叉,维护时要把好几条线槽盖全部掰开才能找出这条电缆的所有线,哪种才更方便现场。这些才是一份好的电路图才能体现的。

网友C:
闲来无事,找个茬。
315-2PN/DP好像画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真没有

网友D:
抬个杠,到同一端子的线号有多个?比如-X5:2这个端子就有019和022两个号。可能习惯不一样吧,我要这样干,电工房那帮元老能吃了我。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多了一个PN口

楼主:
回复 网友D:

估计把端子当设备了,你们是怎么标的。

我这边自动生成的也是没有标号的,有可能是手动添上去的?
有什么不同意见的,欢迎交流!

网友E:
初学者,想问一下这里是有什么讲究么,地址标注的不太一样呢

网友E:
这个也把我看懵了,为啥那箭头都冲外呢,不应该一边进一边出么,还是有啥规定这么画,上面也有好几页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每一个IW都是以字为单位也就是16位,所以IW318其实是占用了IB318和IB319,所以应该是IB304~IB319或者是IW304~IW318;所以图上那边应该是PIW304~318。你是这个意思吧,图纸可能有点不妥当。

楼主:
这是别人的图纸哈;我自己的习惯也是一进一出,我试着改为两边相反,重新生成端子连接图,发现并没有什么影响;所以我觉得只是为了美观吧。

网友F(2022-01-07):
这图纸很有参考,我用CAD,EPLAN学习中,谢谢楼主

网友G:
这个图中的PLC是怎么画出来的?我怎么没找到?

网友H(2024-10-25):
有eplan原始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