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3):
Plc控制星三角启动,只通过继电器给一个启动信号,剩下的是接触器跟时间继电器的回路。按下启动按钮后,发现启动继电器没有吸合,程序上有输出。
后发现星接回路跟零线短路。
求大神指点一下。蒙圈了

网友A:
图片拍来看看

网友B:
很可能是接线错误了。

网友A:
你难道控制接触器线圈零线接到,星型接触器主触头上了?

网友A:
个人觉得,你是控制零火线短路了

楼主:
上传不了图片。火线一路到主接触器线圈,另一路星起路线是经角接触器常闭点,时间继电器常闭点,到星接触器线圈。
断开上面的任意一个常闭点,就不短路了

网友C:
还是想办法上传一下二次装配图  这些问题在这里都不算事

网友D:
我的理解PLC输出一个信号控制继电器,继电器的触头相当于启动按钮的触头。现在的问题是plc有输出,继电器没有吸合,那应该先找继电器这块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理解PLC输出一个信号控制继电器,继电器的触头相当于启动按钮的触头。现在的问题是plc有输出,继电器没有吸合,那应该先找继电器这块的问题。
应该是控制回路的问题,把继电器的触点摘掉后,继电器能吸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理解PLC输出一个信号控制继电器,继电器的触头相当于启动按钮的触头。现在的问题是plc有输出,继电器没有吸合,那应该先找继电器这块的问题。
终于传上图片了

网友E:
短路不跳闸?

网友F:
你这个图下载下来放大了也看不清,上面三个是继电器线圈吗?是不是几个线圈成了混联?

楼主:
引用 网友E:
短路不跳闸?
启动继电器没有吸合,还没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图下载下来放大了也看不清,上面三个是继电器线圈吗?是不是几个线圈成了混联?
上面3个是接触器常开点到继电器,跟星启动控制回路没啥关系啊

楼主:
断开角接触器的常闭点,断开时间继电器的常闭点,断开住接触器线圈,断开星接触器线圈,都可以不短路。

网友C:
图没法看 再仔细描述一下吧 跟电机星点没关系 是控制回路问题吗

网友G:
应该是线路图错误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没法看 再仔细描述一下吧 跟电机星点没关系 是控制回路问题吗
这个是在网上找到的,不知道清楚不,跟这个差不多,这个是380控制回路,我的是220伏的。主接触器的线圈和星接触器的线圈火线是通着的,都接在接触器上时,测这个线跟零线短路。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没法看 再仔细描述一下吧 跟电机星点没关系 是控制回路问题吗
这个是在网上找到的,不知道清楚不,跟这个差不多,这个是380控制回路,我的是220伏的。主接触器的线圈和星接触器的线圈火线是通着的,都接在接触器上时,测这个线跟零线短路。
你说的测量是短路的,应该是有阻值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图下载下来放大了也看不清,上面三个是继电器线圈吗?是不是几个线圈成了混联?
上面3个是接触器常开点到继电器,跟星启动控制回路没啥关系啊
不知道这个图到底啥情况,来源是什么,看上去是一个指示灯和两个继电器线圈并接,然后和右边的继电器线圈串接,在和右下角那个接触器线圈串接到了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没法看   再仔细描述一下吧  跟电机星点没关系 是控制回路问题吗
这个是在网上找到的,不知道清楚不,跟这个差不多,这个是380控制回路,我的是220伏的。主接触器的线圈和星接触器的线圈火线是通着的,都接在接触器上时,测这个线跟零线短路。
你说的测量是短路的,应该是有阻值吧?
有,70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没法看   再仔细描述一下吧  跟电机星点没关系 是控制回路问题吗
这个是在网上找到的,不知道清楚不,跟这个差不多,这个是380控制回路,我的是220伏的。主接触器的线圈和星接触器的线圈火线是通着的,都接在接触器上时,测这个线跟零线短路。
你说的测量是短路的,应该是有阻值吧?
有,70
你测量的是线圈和指示灯这些的阻值吧,不能启动应该是另外的问题,请仔细看看你发的那个截图。

网友H:
不知道你的PLC是如何控制星/三角启动电路的,没有电路图,所有一切都是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你的PLC是如何控制星/三角启动电路的,没有电路图,所有一切都是猜的。

检查过了,把启动继电器上接控制回路线拆掉,继电器正常吸合
其他电机的控制线路那两端万用表显示有136,万用表通断档不响
这个出问题的控制线路万用表测量显示70。万用表通断档响

楼主:
回复 楼主:
刚更换了2线和3线,还是短路

楼主:
回复 楼主:
不三个接触器都这样。哎。
任意短接接触器线圈的1  2    3中的两个,测跟0线都是短路,阻值70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三个接触器都这样。哎。
任意短接接触器线圈的1  2    3中的两个,测跟0线都是短路,阻值70

这不是短路,更不是有短路现象,有70欧姆的电阻是正常现象,这70欧姆电阻是接触器线圈的直流电阻。如果真的有短路,你一通电就会爆(或者冒烟)了,连这都不懂你怎么能排除该电路故障呢?

你没有PLC控制星/三角启动的电路图,无法从电路帮你分析故障在哪里。

因为既然有PLC控制,除了联锁、互锁触点外,外部的什么时间继电器等都不应该有实际元器件存在。通常PLC通过外部的三个继电器(或者PLC内部的继电器)分别控制三个接触器构成星/三角启动。

所以,你提供的参考电路与你说使用PLC控制,从理论上来说是说不通的。

也就是说,你必须通电,按下启动按钮后测量外部各继电器、接触器的线圈两端,看电压是否正常,不正常,就要反方向沿电路回找故障点。

你要把你PLC控制星/三角电路绘画出来,别人才能帮你分析故障点,实在不行,也要把你设备的这部分电路拍照片发上来让别人帮你分析。

楼主:
回复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plc程序的问题。输出线圈on了,结果对应继电器没吸合,就没去找plc程序的问题。
谢谢大家了

网友I:
是不是火线两路用了不同相的电源?

网友J:
plc电池无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