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3):
这个通信控制命令 怎么理解  地址定义是1000H  数据意义说明又有0001H  那比如说我要停机 那么这个控制命令地址变量怎么计算呢  求大神指点迷津  不甚感激

网友A:
1000H是个寄存器地址,类似于PLC的数据寄存器,0001-0008是往这个寄存器里面写的数据,输入1就是正转、输入2就是反转

网友B:
我是这样理解的1000H是你要准备做变频器的通讯控制功能,然后0001H是你要实现在变频器通讯控制功能下的正转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这样的  关键 现在组态按钮 下的变量那个数确定不了

网友A:
这个你要用 “数据设置” 部件或者 “功能键” 部件。直接在里面输入常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