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3):
我手里有一个触摸plc的一体机,如图,不知道是啥品牌型号的,用啥软件编程,新手小白一个,希望知道的告知一下,谢谢了

网友A:
非主流品牌配件,资料不足,建议放弃研究。
http://www.tjautoma.com/

网友B:
看这个X和Y的输入输出 十有八九是仿的三菱,触屏仿的谁就不好说了

网友C:
找到了程序也未必能读出来,除非你里面的程序很重要,花点时间去研究;

网友D:
如果是硬件坏了,能修就修,如果没得修了,反正也没多少个点,自己再做一套算了

网友E:
1、找厂家处理,如果这点钱都不花的,那个公司肯定不咋滴;
2、维修,买一台新的拆了维修,保留CPU和存储器,为的就是最大可能保留程序;

网友F:
大部分是用三菱或者台达的plc软件,触摸屏是他自己的软件

网友G:
咨询厂家,实在不行重新编写。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