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基础电路的小白问题

楼主(2020-05-13):
上图为开关电源启动电路的一部分,如果u1损坏导致正负极开路或者在检修中焊下后忘记装入电路,会不会在加560v直流电的时候击穿c1?依我的理解如果充电时间够长,最终c1的+端的理论电压能达到560v,而c1的耐压值一般为35v。

网友A:
理论上说得不错。从电阻电容串联充电曲线上,可以看到结果。

网友B:
真是有心之人,一般人不会想这个问题。确实如你所言。

网友C:
楼上;如果忘记装UC3844B相当于整流滤波后,直接给100UF供电使电容损坏

网友D:
最现实的例子就是有的充电台灯,电池一旦损坏就炸100V的电解电容器。

网友E:
一般7脚不电装有一个稳压二极管的吗,电压,但也有稳压管坏的,电容也跟着坏的

网友F:
理论和实际是不一样的,电压应该不会超过60v。

楼主:
回复 网友F:
耐压35v的电容充到60v,不炸估计看人品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不会炸的,限流大约1ma多,标称耐压35V的电容依据品牌不同,极限耐压大约在60v。

楼主:
回复 网友F:
那过了极限耐压值会怎么样?你的意思是因为充电电流小,到极限值后电容的充电电流与漏电流达到一个平衡,所以两端电压会维持在60v左右不再增加?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有时间了搭个电路试一下,炸了无非是一声响和满地的毛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