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4):
1)一个项目,对方要求用变频控制,但仍旧要加装电动机保护器。
2)有一个问题,我选了施耐德的EOCR-FDE电动机保护器,分体安装,自带互感器模块,特意查了下保护器手册,都在简易的直起线路中接触器下端。
3)设备运行频率范围基本在25-50之间,频率不会太低也不会超频。
4)电机额定90KW,配套变频110KW。
在设计图纸时有个疑惑,这互感器模块是在变频前端还是后端,我说的工况下影响大不大?咨询保护器厂家上海韩施技术支持电话两天一直打不通。

网友A:
装在后端会不会导致测量的数值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在后端会不会导致测量的数值不准?
我也担心这问题,所以才问,如果装在上端,这保护器我觉得不用也罢,保护定值我就设宽点做样子,主要保护在变频器端实现了。

网友B:
问题的重点并非是测量数据准不准,而是变频器输出含有高次谐波,恐怕是接上去只能维持几秒种,也就冒烟了。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7401&page=1#l3079686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的重点并非是测量数据准不准,而是变频器输出含有高次谐波,恐怕是接上去只能维持几秒种,也就冒烟了。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7401&page=1#l3079686

没整过也怕,如果输出带正弦波滤波器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C:
都用变频一拖一的,还加什么保护?多余

网友D:
又一个讨厌的甲方要求!
肯定是变频器后端。
三和保护器里面是个小的电流互感器,电阻取样后滤波,再进入AD。
有点担心电流检测误差,特别是低频启动时导致缺相误动作,建议你直接问施耐德。

网友A:
哈哈,看来很多时候,甲方的要求挺无语的

网友E:
这个要求有点无理吧?

楼主:
没办法,无理还得照做,不然扣钱不说走手续又麻烦了。

网友A:
最后怎么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怎么搞了?

准备搞在变频前端去,还没下单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