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系列已经停产,咨询一下替代型号

楼主(2020-05-14):
三菱A系列已经停产,咨询一下替代型号
程序是否可以直接升级,或者直接移植到新的PLC里面

网友A:
可以用Q的替代,图中就几个输入、输出模块?
如果是用GX Works2软件,这个已不支持A的编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Q的替代,图中就几个输入、输出模块?
如果是用GX Works2软件,这个已不支持A的编程了。
那如果旧的程序不能直接移植了?

网友B:
尝试一下用GX Developer软件打开,然后将其转存为现有可供货的产品,比如FX-3U,不过,程序内的寄存器地址肯定需要修改。

网友C:
要全套都换掉;电源、CPU、底板、后面的模块全部换成Q系列的;
程序你只能原来的参考一下,想直接写入Q系列内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全套都换掉;电源、CPU、底板、后面的模块全部换成Q系列的;
程序你只能原来的参考一下,想直接写入Q系列内是不行的;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