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PLC及屏

楼主(2020-05-14):
屏及PLC断续玩一段时间了,
自觉勉强算入门。
之前一直玩仿三菱及一个很便宜的屏。
现在准备找一个正经的厂家产品,
以后可能有些设备主力用它。
希望:
1,该品牌有些实力,不要在可见范围内会倒闭。
2,产品线较齐,常用的PLC,屏,伺服等都有,可自己基本成套使用。
3,性能稳定。
4,重点,性价比较高。
注:初步关注迅捷、台达。

网友A:
无锡信捷,PLC,屏,变频器,伺服都有。

网友B:
那就信捷、台达好了;

网友C:
三菱满足你前3点,只是第四点价格比国产的要高些。

网友D:
建议AB或者西门子.性价比高.当然价格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菱满足你前3点,只是第四点价格比国产的要高些。
应该说要感谢三菱,
到目前对三菱只有索取。
现实却不允许我有所谓的"情怀"。
PLC仿品,各种坑,
出问题不知怀疑自己还是怀疑它。
非重要地方用用无妨(有几个产品用上了,都是用在坏了无伤大雅的辅助功能)
触摸屏到目前也是搞笑产品,
用倒没问题,
只是编程软件未完善,
编程过程中问题,
技术客服最多的答案是"重启"。
倒不是糊弄你,真能解决。态度也极好。
写脚本运行,稍有不慎,可以写到令屏不能再下载工程。要来底层升级才能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AB或者西门子.性价比高.当然价格高.
对于我这种低端用家,
你推荐那些叫价性比高。

网友E:
性价比,只说要便宜就是了
看到很多提性价比的客户,用上了山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菱满足你前3点,只是第四点价格比国产的要高些。
应该说要感谢三菱,
到目前对三菱只有索取。
现实却不允许我有所谓的"情怀"。
PLC仿品,各种坑,
出问题不知怀疑自己还是怀疑它。
非重要地方用用无妨(有几个产品用上了,都是用在坏了无伤大雅的辅助功能)
触摸屏到目前也是搞笑产品,
用倒没问题,
只是编程软件未完善,
编程过程中问题,
技术客服最多的答案是"重启"。
倒不是糊弄你,真能解决。态度也极好。
写脚本运行,稍有不慎,可以写到令屏不能再下载工程。要来底层升级才能再用。

???????我用了GS2107和GS2110做了几十台设备,没有发现过这个问题哇,大兄弟你别吓我

网友G:
欧姆龙也可以啊。

算是合资产品。价格不高,产品线齐全

网友H:
我们公司一堆三菱的,你让我情何以堪

网友I:
MCGS嵌入式触摸屏,西门子PLC伺服

网友J:
你在咸鱼上看看二手,大部分二手还是能满足学习需求的,价格还可以,还能买个大品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菱满足你前3点,只是第四点价格比国产的要高些。
应该说要感谢三菱,
到目前对三菱只有索取。
现实却不允许我有所谓的"情怀"。
PLC仿品,各种坑,
出问题不知怀疑自己还是怀疑它。
非重要地方用用无妨(有几个产品用上了,都是用在坏了无伤大雅的辅助功能)
触摸屏到目前也是搞笑产品,
用倒没问题,
只是编程软件未完善,
编程过程中问题,
技术客服最多的答案是"重启"。
倒不是糊弄你,真能解决。态度也极好。
写脚本运行,稍有不慎,可以写到令屏不能再下载工程。要来底层升级才能再用。

???????我用了GS2107和GS2110做了几十台设备,没有发现过这个问题哇,大兄弟你别吓我
我未用过Gs2107,
我说的肯定不是你用了几十个那种,放心。

网友K:
可以考虑一下松下PLC

网友L:
汇川的PLC和触摸屏基本都很齐全

网友M:
三菱FX3G、FX3S系列,威纶通屏都不算贵

网友N:
汇川,信捷,台达都有全面的产品线,普遍认为都是仿三菱做的。所以学习,应用应该很快能上手。价格我不是很了解,但觉得应该都差不多。

网友O:
国产的你可以看看汇川啊,PLC,屏,变频,伺服,整个配套齐全,PLC软件,早期的和三菱的差不多,但AM600就完全不是了,具体你可以官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O:
国产的你可以看看汇川啊,PLC,屏,变频,伺服,整个配套齐全,PLC软件,早期的和三菱的差不多,但AM600就完全不是了,具体你可以官网看看
汇川没接触过,去看看。

网友P:
国产,如果是用于北方低温户外环境,请选择腾控PLC,如果性价比要求较高选信捷、信捷PLC有本体直接驱动10轴的PLC,而且价位只有3500左右(CPU本体是60点输出入,这点没有其余品牌可以做到),不过触摸屏不推荐信捷,触摸屏建议用威纶、MCGS之类,价位许可推荐普洛菲斯

楼主:
误发,编辑,
来本论坛真获益良多。

楼主:
谢谢大家,不逐一回复感谢了。
基于我不是专门的工控人(或叫电气工程师),
不可能用熟多种PLC等产品。
每年可能只用3几次
(真用上几次够恐怖了,主要用单片机,
加起来要有十个八个控制系统,即十个八个产品,构思→机构电控并行→出工程图+购电子零件、PCBLαyout,编控制程序→试组装→解决出现问题及完善。想想都……)
所以才有挑个各方面都靠谱的厂家的想法,
以便有需要用到时不用再熟悉,
再查找接口等工作。
好象口号叫:专注于控制过程?

网友Q:
其实对于触屏,基本上哪家都行,要是按照普及的程度感觉威纶通和MCGS略高;如果需要伺服的话就是PLC和其一个厂家的好,这样调试方便。感觉三菱和西门子伺服能多一些吧,个人所接触知道的。

网友R:
伺服不是通讯控制也无所谓了。

网友S:
台达比较适合你的要求。电源、PLC(小、中)、触摸屏、变频器、伺服、组态软件、视觉、机械手、工业网络。都很成熟,质量也很稳定,产品生命周期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