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4):
伺服马达的原点跟编码器的Z相零位有什么关系

网友A:
更精准。

一般一个近点+原点。2感应或者一个原点感应。

到了原点感应,伺服再转一圈Z信号最精准。

我猜的。

网友B:
本来没有关系
Z相是编码器的单圈刻度,正常转一圈一个信号,原点就回零的一个参考点,现在回零也可以参考限位
人为加上关系
先找原点参考,找完再转,当第一次遇到Z相时停止,目的就是和1楼说的一样

网友C:
PLC控制伺服的回原点,有些回归方式,需要用到零点信号。

网友D:
伺服电机转轴360度没有一个地方称为原点的,原点是伺服电机安装到位置控制的机械上后,就产生了该坐标的初始原点,增量编码器的伺服电机在该坐标寻找原点时是以Z脉冲作为标志的。您可能问的是伺服电机转子磁极和编码器对中的问题,对中也不是参照Z脉冲的,而是编码器U V W 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理解的是触摸屏按了回原点按钮,然后伺服通过感应器伺服电机回到原点,那么比如说电机坏了换个电机,又要考虑z相编码器的位置,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理解的是触摸屏按了回原点按钮,然后伺服通过感应器伺服电机回到原点,那么比如说电机坏了换个电机,又要考虑z相编码器的位置,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理解的是触摸屏按了回原点按钮,然后伺服通过感应器伺服电机回到原点,那么比如说电机坏了换个电机,又要考虑z相编码器的位置,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理解的是触摸屏按了回原点按钮,然后伺服通过感应器伺服电机回到原点,那么比如说电机坏了换个电机,又要考虑z相编码器的位置,是什么意思

网友C:
换了伺服电机要重新回原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理解的是触摸屏按了回原点按钮,然后伺服通过感应器伺服电机回到原点,那么比如说电机坏了换个电机,又要考虑z相编码器的位置,是什么意思

参看一个汇川伺服电机的手册吧。

维修而言不用考虑这些,换上就行。

设计而言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是否使用Z脉冲。

网友D:
回复 楼主:
回原点的Z脉冲识别,并不是每圈的z脉冲都当做原点,而是在机械原点附件有一个回原点启动信号,例如有一个回原点启动接近开关,这个开关发信后有Z脉冲才能被当做原点信号。伺服电机更换和更换伺服电机编码器和这个没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C:
重新回原点需要考虑哪些,是直接按触摸屏上的回原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换电机的话要好像要重新寻找z脉冲,不明白为什么要寻找z脉冲

网友D:
寻找原点和换没换电机没有关系【绝对值编码器除外】,只是配合机械建立一个适合机械的坐标系而已。

网友E:
对于三相永磁同步伺服电动机来说,定子电流矢量必须和转子必须正交,在刚通电必须确定两者的相对位置。这个过程是通过伺服器的ACR电路来完成的。

网友F:
楼主,是不是电机编码器的调零啊 ?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561928293.html
这里有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