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4):
描述:一台10KV高压水泵机组保护器正常更换保护器,电源AC220V,保护器主要接入水泵本体内的PT100及漏水电极信号,并输出对应故障。每台机组液阻柜前端高压电动机出线柜均配置ABB的EM电量仪表,电源DC220V。据管理单位反映,并未其它故障。
故障:更换保护器后,机组前端高压电动机出线柜真空断路器在试验位置,泵组液阻柜送AC220V控制电源且无启动操作时,水泵保护器和高压电动机出线柜测的ABB电量仪表均显示正常,液阻柜也工作正常不见故障。高压电动机出线柜送电后,有“滋滋滋”的声音,这种情况先前并未出现,当时现场人员并未注意。
按下液阻柜启动按钮后,五台机组水泵保护器和高压电动机出线柜侧的ABB电量仪表全部烧坏。
没办法现在不找出原因都不敢送电了。

明天随同事去现场查看,还有高压柜厂家人员一起。

网友A:
瞎猜一下,仪表绝缘等级达不到要求,仪表供电AC220V没有隔离。

网友B:
有可能是避雷击穿或其他绝缘问题造成放电形成的滋滋声,10千伏系统接地相对地电压降低,另外两相升高,这种情况电压信号取相电压还是线电压显示的结果是不同的,有可能显示正常。
如果交流侧电压异常烧坏保护器,但是直流屏供电的也坏了就不应该了。
只是胡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避雷击穿或其他绝缘问题造成放电形成的滋滋声,10千伏系统接地相对地电压降低,另外两相升高,这种情况电压信号取相电压还是线电压显示的结果是不同的,有可能显示正常。
如果交流侧电压异常烧坏保护器,但是直流屏供电的也坏了就不应该了。
只是胡猜。
有个现实的问题是,不敢通电了,还有就是氧化锌避雷器的好坏不好从外观上直接判定啊,你有没经验或者简单的方法?明天决定先从高低压线路之间或者对地的绝缘入手,然后目测观察滋滋响柜内的高压元器件安装及线路完好。

网友B:
回复 楼主:
没找到问题之前确实不能送电了。避雷器我们出了几次问题都是有痕迹,一点痕迹没有的话,测对地绝缘和正常的对比有区别。

网友C:
这个不通高压,首先用外加电源检修查找问题,处理好再测试绝缘正常再接通高压测试

楼主:
补充说明:
1)电动机出线柜的合闸信号是直接作为液阻柜的开机信号的。
2)电动机出线柜内的“滋滋滋”声音未找到,柜顶小母线包括真空断路器都没发现明显的故障点。
3)泵保护器电源AC220V是从站内低压配电屏引的,仪表DC220V电源通过直流屏获取,但现场发现控母电压在240VDC左右了,偏高报过压故障,整流控制器在自动模式下电压就在240VDC,手动时直接降低到220VDC。

目前原因找到一个,但是否是故障的诱因待定。
液阻启动柜内接触器前端的铜排相见固定柱损坏,导致相间绝缘偏低,已经低于2MΩ,拆下来打1KV耐压发现有明显的爬电。这个原因应该是液阻柜的电解液蒸发导致柜内空气湿度偏大,固定柱长期在这种环境下绝缘降低,固定柱是塑料或者树脂的。

楼主:
视频是那根固定柱打耐压时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