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80没有显示

楼主(2020-05-14):
如题机器是没有显示问题,拆机之前用变压器通了下电,CPU板上面红灯亮了下就没有反应了,后面通电也没有反应了,拆机后发现电源不工作了,板子上面很厚的灰尘,清理后检查没有发现明显的烧坏地方,换了电源芯片后电源有了,现在是面板背光亮,CPU板上面各路电源也都有,端子上面电压也都正常,短接启动没有反应,有没有朋友越到过这样的问题?难道只能换CPU板?

上电V194 .V401亮(四个灯最上面两个),然后等个2秒左右故障继电器有吸合动作V402红灯亮(4个灯自上往下第三个),第4个灯最开始也亮,现在不亮

网友A(2020-06-29):
是不是开关电源供给CPU的哪一路电压不正常,造成数据传输或通讯异常而没有数据显示呢?一般来说,CPU工作在低电压小电流状态,本身出问题的几率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