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的部件列表问题

楼主(2020-05-14):
一直找不到哪里可以输入名字,还有生成的表格供应商等不显示,网上资料较少;欢迎指教!
问题已解决,请看8楼

网友A:
在断路器的== 功能文本上显示的
之后在生成报表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以前也是有写功能文本,还是不行哦

网友B:
供应商、名称需要填写在部件管理里面

网友C:
最好是先搞懂EPLAN的原理比较好理解一些,EPLAN采用的是部件库定义,所以像G版主那样先定义部件库,然后把符号选择部件,这样品牌就出来了,另外,默认的部件列表其实很多时候不好用,显示太小,分类也不够详细,你可以试着学习一下自定义部件列表,这样你就明白为什么可以显示,为什么不能显示了。
+5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我可能要系统地学一遍。以前都是需要什么学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HLLEO,版主我这边有编号但是在部件管理里面搜索不到,正常吗?
而且部件选择里面一点东西都没有,哭

网友B:
回复 楼主:
说明你没有组织好部件库,EPLAN是一个面向对象的设计软件,你需要把经常用到的部件在部件库里定义好,这个帖子提供了常用品牌的部件宏,可以参考看看
EPLAN部件库汇总贴
+15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首先谢谢G版的耐心解答,还是不行,但是还是学习了点东西
。
我的版本是,2.7的在部件管理里面可以找到这个部件,但是直接双击元件进入部件栏选择编号时却发现不了,我就觉得可能是软件有问题。
然后再另一台电脑安装了2.6版本,然后就一切正常了,哈哈,被搞死了。

楼主:
该帖结束,分已给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