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WINCC的设定

楼主(2020-05-14):
我一直没搞清楚关闭那栏那排的设定有什么用?例如我试过勾选和不勾选ALT-F4,运行中都是不能按ALT-F4退出运行

网友A:
alt-F4应该能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一直没搞清楚关闭那栏那排的设定有什么用?例如我试过勾选和不勾选ALT-F4,运行中都是不能按ALT-F4退出运行
用于关闭对应的功能,例如Alt+F4勾选,将无法使用Alt+F4功能。
Alt+F4只是关闭窗口,并非退出WinCC的运行,这一点请知晓,

楼主:
再问下窗口属性的最大化,最小化和关闭那里的最大化,最小化有什么区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问下窗口属性的最大化,最小化和关闭那里的最大化,最小化有什么区别
窗体属性下为启用,关闭属性下为禁用,当窗体中选用最大化,则窗体运行时显示最大化按钮,当同时选择关闭中最大化选项,则最大化按钮呈灰色不可用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