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4):
我这驱动器是Lenze 的 我想把驱动器的程序参数考到电脑里,是点这三个图标中哪一个?最右侧是upload parameter set from device.中间是download parameter set to device. 左侧是download program to device .

网友A:
按意思是选第一个,从驱动器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意思是选第一个,从驱动器上传。
左侧和中间的选项有啥区别吗?

网友B:
右侧的是上传参数。中间是下载参数。左侧应该是下载功能块或者简易plc功能用的。印象里9300es说明书最后几页上有流程功能编程的,左侧应该做这个用的。

网友C:
最右侧是upload parameter set from device.中间是download parameter set to device. 左侧是download program to device .
分别对应:最右侧是:从设备上上载参数;中间是:将参数下载到设备;左侧是:将程序下载到设备。

但是没有发现可以将整个项目(就是program)上载的选项。

网友D:
我们同样的轮次很多,都是用面板备份,修改通讯地址,软件设备厂家给过,但从来还没用过

网友E:
lenze的变频器手册都是英文的,以前在德国进口设备上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