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5):
如题,手册没有详细说明。。。。。。。。。。。。。。。。。。。。。。

网友A:
J4的故障排除篇手册中有一些说明

网友A:
为了排除是否是硬件出问题,最好是不要带负载,单独将电机及驱动器连接,将参数恢复出厂状态,再试运行下,看是否能正常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排除是否是硬件出问题,最好是不要带负载,单独将电机及驱动器连接,将参数恢复出厂状态,再试运行下,看是否能正常动作。
苦于没有编码器、伺服电机。。。

楼主:
安装了一个MR Configurater2(或者三菱官网下载MT Works2软件包,含MR Configrater2及其它电器调试)的调试软件,内含伺服器的故障排除文本文件,J4-10参数、故障报警、处理流程清楚了。

需要注意的是,MR Configurater2软件运行后,先要建立一个新项目,然后才能选择连接的机型。否则机型不可选,被这个问题阻拦费了很大事。其实安装文件夹里有软件使用手册文本。

再次感谢Fumz78版主!